NTC电阻,线性补偿问题!

楼主(2007-03-07):
遇到一个NTC电阻测温,低温( <25C )时阻值变化小小, 温高时( >100 ) 阻值变化大大的,  大家有用过NTC测温的说说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办法吧!  我用了串并联电阻的方法对其高温时进行线性补偿, 但也只能部分的补偿!!!  用的AD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或能使整个NTC阻值线性的就更好了!

楼主:
没人用吗? 汗

网友A:
误差小于1度

串并联电阻的方法应该可以在0-50度范围内做到线性度小于1度的误差,串并联电阻阻值通过取3点(比如5、25、45度)计算得到。

网友B:
用线性查值查表 可作到25-110度 误差小于一度 我做过

用线性查值查表 可作到25-110度 误差小于一度 我做过

网友C:
1度的误差已经不错了

网友B:
??????

用8位就可做到20-100度 误差一度
要提高精度选10位到12位的MCU
或用V-F线路了

网友C:
主要的问题在于非线性

而且非常的非线性

楼主:
多数的NTC的曲线都是非常的非线性的

现在的温控   大多都是0-150或更高的, 这就对NTC的线性要求较高了. 但大多数都不能达到线性特性,  bjkbj说的  线性查直是不是利用函数计算后查表的,可以大楷说说是怎么个实现法吗?

引用 网友B: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用线性查值查表 可作到25-110度 误差小于一度 我做过

用线性查值查表 可作到25-110度 误差小于一度 我做过

楼主:
大家看看我做的表,

    retlw          .134    ;    8
    retlw          .131    ;    9
    retlw          .127    ;    a
    retlw          .124    ;    b
    retlw          .119    ;    c
    retlw          .115    ;    d
    retlw          .113    ;    e

    retlw          .111    ;    f
    retlw          .108    ;    10
    retlw          .106    ;    11
    retlw          .104    ;    12
    retlw          .102    ;    13
    retlw          .101    ;    14
    retlw          .100    ;    15
    retlw          .99    ;    16
    retlw          .97    ;    17

    retlw          .95    ;    18

    retlw          .93    ;    19

    retlw          .90    ;    1A
    retlw          .88    ;    1B
    retlw          .86    ;    1C
    retlw          .85    ;    1D
    retlw          .84    ;    1E
    retlw          .83    ;    1F
    retlw          .82    ;    20
    retlw          .80    ;    21
    retlw          .79    ;    22
    retlw          .78    ;    23
    retlw          .77    ;    24
    retlw          .76    ;    25
    retlw          .75    ;    26
    retlw          .74    ;    27
    retlw          .73    ;    28
    retlw          .72    ;    29
    retlw          .71    ;    2A
    retlw          .70    ;    2B
    retlw          .69    ;    2C
    retlw          .68    ;    2D
    retlw          .67    ;    2E
    retlw          .66    ;    2F
    retlw          .66    ;    30----------
    retlw          .65    ;    31
    retlw          .65    ;    32-------
    retlw          .64    ;    33
    retlw          .63    ;    34
    retlw          .63    ;    35---------
    retlw          .62    ;    36-------
    retlw          .62    ;    37
    retlw          .61    ;    38
    retlw          .60    ;    39
    retlw          .60    ;    3A---------
    retlw          .59    ;    3B------
    retlw          .59    ;    3C
    retlw          .58    ;    3D
    retlw          .58    ;    3E--------
    retlw          .57    ;    3F
    retlw          .56    ;    40----------
    retlw          .56    ;    41
    retlw          .55    ;    42
    retlw          .54    ;    43
    retlw          .53    ;    44
    retlw          .52    ;    45-----------
    retlw          .52    ;    46
    retlw          .51    ;    47
    retlw          .51    ;    48------------
    retlw          .50    ;    49
    retlw          .50    ;    4A----------
    retlw          .49    ;    4B
    retlw          .49    ;    4C----------
    retlw          .48    ;    4D
    retlw          .48    ;    4E--------------
    retlw          .47    ;    4F
    retlw          .47    ;    50------------
    retlw          .46    ;    51----------
    retlw          .46    ;    52
    retlw          .45    ;    53--------
    retlw          .45    ;    54
    retlw          .44    ;    55-----
    retlw          .44    ;    56----
    retlw          .43    ;    57   +1
    retlw          .43    ;    59
    retlw          .42    ;    5A
    retlw          .41    ;    5B
    retlw          .41    ;    5C
    retlw          .40    ;    5D-----
    retlw          .40    ;    5E--------
    retlw          .39    ;    5F---------
    retlw          .39    ;    60
    retlw          .38    ;    61--------
    retlw          .38    ;    62--------
    retlw          .37    ;    63
    retlw          .37    ;    64
    retlw          .36    ;    65
    retlw          .36    ;    66
    retlw          .35    ;    67
    retlw          .35    ;    68------
    retlw          .34    ;    69-----
    retlw          .34    ;    6A-----
    retlw          .33    ;    6B--
    retlw          .33    ;    6C--
    retlw          .33    ;    6D--
    retlw          .32    ;    6E---
    retlw          .32    ;    6F--
    retlw          .32    ;    71
    retlw          .31    ;    72
    retlw          .31    ;    73
    retlw          .30    ;    74
    retlw          .30    ;    75---
    retlw          .29    ;    76--
    retlw          .29    ;    77---
    retlw          .28    ;    78
    retlw          .28    ;    79
    retlw          .27    ;    7A
    retlw          .26    ;    7B
    retlw          .26    ;    7C
    retlw          .26    ;    7D
    retlw          .25    ;    7E
    retlw          .25    ;    7F
    retlw          .25    ;    80
    retlw          .24    ;    81
    retlw          .24    ;    82
    retlw          .24    ;    83
    retlw          .24    ;    84
    retlw          .24    ;    85
    retlw          .23    ;    86
    retlw          .23    ;    87
    retlw          .23 ;    88
    retlw          .22    ;    89
    retlw          .22    ;    8A
    retlw          .22    ;    8B
    retlw          .22    ;    8C
其它的我就不贴了   跳得更厉害--------------------
   这个哪里行啊   大家介绍点好的方法,  油 lixmcx_2006@163.com

网友D:
用电阻什么的适当展开变化小的部分,以满足ADC的要求

然后用多项式插值来计算,插值方法自己找找,也有现成软件,精度很高的.
查表不好,浪费地方还要自己画,插值计算虽然慢但用在测温还是足够的

网友E:
re

使用NTC,一般是并联一个电阻,再串一个电阻分压,取这个地方的电压进行AD转换。可以用Excel来计算优化线形度。

楼主:
电阻分压查表的方法不够好

  查了有点资料 还是插值的方法好点,  y= ax+b  (看到白云贴的)
但还没用过这个方法, 还是挺复杂的   如果能找到例程就太好了,  那可能是大海捞针了 ---

网友A:
直接串一个电阻分压更好

"并联一个电阻,再串一个电阻分压"的方**使转换灵敏度降低,直接串一个电阻分压更好,虽然线性度不如前者,但还是比较直的,再配合线性插值法就行了.
   我用10位AD,整数用查表,小数靠线性计算,分辨率0.1度。也就是用100条直线拟合。

楼主:
0.1度, 精度能有那么高, 温度范围是多大的啊?

   我想对高温进行补偿,  但如果用8位的AD  是不是精度太差了点

网友A:
0----100度

回w321:
      分辨率0.1不是精度0.1啊,两者有区别的,显示范围是0.1----99.9度

网友F:
数字温度传感器:LM75、DS18B20等。

网友A:
LM75、DS18B20等价格高!

网友G:
NTC本身的非线性和误差不适合0.1°C的误差.

NTC的误差范围是5%,还是用铂电阻吧.

网友C:
铂电阻很贵,40元

网友H(2007-04-28):
好像见过用二极管做的测温系统。

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二极管的结电压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处理一下,再测量电压就好了,好像线性要好。

网友I:
用AD方法比较难,而且贵

给个方案供参考:
    用NTC与555构成振荡电路,测频率,然后用W321的方法查表。简单、便宜、分辨率高。1块钱之内拿下。

网友J:
呵呵,看看我的表……

const    __flash  uint  R[112]={ 2969,3267,3444,3631,3824,4025,4236,4455,4684,4924,          //-40~-31
                                5168,5425,5689,5967,6253,6549,6856,7172,7501,7839,          //-30~-21
                    8189,8549,8920,9302,9695,10099,10514,10941,11378,11825,        //-20~-11
                    12284,12755,13234,13725,14225,14734,15255,15784,16318,16869,//-10~-1
                    17420,                                //0
                    17984,18555,19134,19722,20308,20911,21515,22118,22732,23347,//1~10
                    23970,24591,25225,25852,26479,27114,27746,28382,29011,29640,//11~20
                    30270,30898,31522,32141,32768,33383,33996,34605,35209,35808,//21~30
                    36400,36988,37569,38146,38714,39275,39829,40379,40918,41452,//31~40
                    41975,42492,43002,43501,43992,44479,44955,45419,45880,46331,//41~50
                    46771,47205,47631,48046,48455,48852,49245,49629,50004,50369,//51~60
                 50728,51080,51424,51757,52086,52407,52719,53026,53324,53616,65535};//61~71

网友J:
2%精度NTC,K=103,B=3435

全量程1度精度,扩大表格范围,可以做到-50~120度温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