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C57的IO口输出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03-08):
在IO口上串个电阻,再串个发光二极管,这个电阻的阻值要多少才合适?

网友A:
TTL的应该在20MA左右

网友B:
点个LED几个mA都够了!

网友C:
5-15mA吧!

网友D:
PORTA,PORTB,PORTD驱动电流不完全相等

具体请参照器件手册,手册上的电气规范栏都有说明。

网友E:
c57的电流真的很大

本人用到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