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RESET");相当于上电复位吗?

楼主(2007-03-08):
asm("RESET");相当于上电复位吗?
如果不是,那上电复位是什么指令?

asm("RESET");后,变量是否都回到初始值呢?

网友A:
哪里找来这个指令?

PIC中没有RESET指令.
上电复位就是上电后单片机自己产生一个复位信号,保证各器件,内存在复位之后的初始状态.

网友B:
你这个RESET可能是在程序头做了预定义

例如:
#define      RESET     goto  $

网友C:
PIC18有RESE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