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c没有上下沿触发,搞什么2个上沿触发,51的pca都有

楼主(2007-03-16):
(无正文)

网友A:
谁说的?

哪个型号不可以?

楼主:
pic16f877,是上下沿触发,不是上沿触发,下沿触发

网友B:
RB0

应该有的吧,好象可以通过OPTION设置,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为什么比较模块没有

网友B:
你用877是学习用吧?

比较模块我用过12系列的629,675,其他的你自己看看手册不就清楚了.其实作为一般的电压比较应用完全可以用AD来实现.

网友C:
我知道的

有上升沿,和下降沿两种或可同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