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5045芯片资料

楼主(2007-03-27):
如题,哪位大虾有x5045的资料啊,最好是中文的,谢谢阿!!!

有的话是否可以帮忙发我的邮箱:zhf826@gmail.com

网友A:
看看中不中

CS/WDI:片选输入/看门狗复位输入;

SO:串行输出;

WP:写保护输入;

Vss:地;

Vcc:电源;

RESET:复位输出;

SCK:同步时钟输入;

SI:串行输入。

X25045的状态寄存器描述器件的当前状态,各位意义如表1所列。

表1
7    6    5     4     3     2     1     0
0    0    WD1    WD0    BL1    BL0    WEL    WIP

其中,WD1、WD0是看门狗定时时间设置位;BL1、BL0是存储单元写保护区设置位;WEL是只读标志,1表明写使能开关打开;WIP也是只读标志,1代表芯片内部正处于写周期。电复位时,各位都被清零。

X25045芯片功能包括以下4种:

(1)上电复位控制。在对X25045通电时,ERSET引脚输出有效的复位信号,并保持至少200ms,使CPU有效复位。

(2)电源电压监控。当检测到电源电压低于内部门槛电压VTRIP时,RESET输出复位信号,直至电源电压高于VTRIP并保持至少200ms,复位信号才被撤消。VTRIP的出厂值根据芯片型号不同共有5个级别的电压范围。对于需要电源电压精确监控的应用,用户可以搭建编程电路,对芯片内VTRIP电压进行微调。

(3)看门狗定时器。芯片内部状态寄存器的WD1、WD0是看门狗定时设置位,通过状态寄存器写指令WRSR修改这2个标志位,就能在3种定时间隔中进行选择或关闭定时器。对看门狗的复位由CS输入电平的下降沿完成。表2是WD1、WD0组合的含义。

表2
WD1    WD0    看门狗定时值
0    0    1.4s
0    1    600ms
1    0    200ms
1    1    禁止看门狗工作

(4)串行E2PROM。芯片内含512字节存储单元,10万次可靠写,数据保持时间100年。XICOR设计了3种保护方式防止误写。包括:WP写保护引脚,当引脚被拉低时,内部存储单元状态寄存器都禁止写入;存储区域写保护模式,通过对状态寄存器的BL1、BL0位的设置,可以选择对不同的存储区域进行写保护;在进行任何写操作前都必须打开写使能开关,而且在上电初始化写操作完成时,写使能开关自动关闭。显然,在几方面的保护之下,产生误写的可能性极小,表3是BL1、BL0组合的含义。

表3
BL1    BL0    写保护的单元地址
0    0    没有保护
0    1    180H~1FFH
1    0    100H~1FFH
1    1    000H~1FFH

对X25045的操作是通过4根口线CS、SCK、SI和SO进行同步串行通信来完成的。SCK是外部输入的同步时钟信号。在对芯片定改指令或数据时,时钟前沿将SI引脚信号输入;在读邮数据时,时钟后沿将数据位输出到SO引脚上。数据的输入/输出都是高位在先。

芯片内部共有6条指令,如表4所列。

表4
命令名称    命令格式    内  容
WREN    0000 0110    打开写使能开关
WRDI    0000 0100    关闭写使能开关
RDSR    0000 0101    读状态寄存器
WRSR    0000 0001    写状态寄存器
READ    0000 A8011    读存储单元
WRITE    0000 A8010    写存储单元

(1)WREN和WRDI是写使能开关的开/关指令。它们都是单字节指令。

(2)RDSR和WRSR是状态寄存器的读/写指令。在从SI输入指令后,RDSR的执行结果,即状态寄存器内容须从SO读出;而WRSR需要紧接着输入修改数据。

网友B:
改用CAT1161/2多好,又便宜又有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