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编程方式

楼主(2007-04-01):
我用的QUARTUS II 6.0 的软件

下载程序到 EP1K30QC208 中

在HARDWARE SETUP 中总是提示 NO HARDWARE;

而且ADD HARDWARE 中的HARDWARE TYPE 只有 ETHERNETBLASTER

没有BYTEBLASTER 和其他几种下载方式;

我是用的电脑是笔记本,用了一个USB 转并口的转接线

可是同样的条件换到台式机上却能识别出来,一切正常。

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A:
买了多少钱?

目前几十块钱的USB转“打印口”线只支持打印机,不支持并口,作为并口,应该要有独立的输入输出中断入口分配。
我前两年找了很多都没找到,不过最近看到网上有卖笔记本卡转并口的,五百多块,声称专用于仿真器和烧写器,估计那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