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800多行,为什么编译后的hex文件3k多了?

楼主(2007-04-02):
片子是2k的,还能把hex放进去吗?
片子的2k是指hex文件的大小吗?

网友A:
以bin为准,hex文件的附加信息较多,和实际二进制代码

相比大了很多。如果不行,可以对代码优化一下。

网友B:
用什么单片机?什么语言工具?

HEX文件3k多不表示HEX代码3k多

网友C:
程序以字为单位,HEX文件以字节为单位.

当然要长,只要编译器能够正常编译不报超范围就没事,你若想看看还有多少空间,自己打开PROGRAME MEM窗口看看就知道.

楼主:
ok

ok,只有800多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