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

楼主(2007-04-03):
那位仁兄遇过用DS1307会出现时间不走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晶震不振了或者你没有开启在一个寄存器中设置后才

网友B:
在应用中应该隔一段时间就检查一下OSC

如果振荡停止了就重新打开它,应用外部RTC应该注意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