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按键检测程序

楼主(2007-04-09):
我写了一个在5s时间里按键次数检测程序,我在线调试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是一旦烧到单片机中就不行了,好象程序就死在那了,如果让RA2处于低电平5s左右时,这时还是可以返回键值1,怎么会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下面是我的程序:

Time5s_Over是5s时间的标志;

#define AlarmTime    RA2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Keytime1=0;
   while(Time5s_Over==0){
LOOPK1:if(AlarmTime==1){
      while(AlarmTime==1){
    if(Time5s_Over==1)
    {Time5s_Over=0;goto RET;}asm("CLTWDT");}}
    if(AlarmTime==0){
    DELAY(10);
    if(AlarmTime==0){Keytime1++;
LOOPK0:       while(AlarmTime==0){asm("CLRWDT");
        if(Time5s_Over==1){Time5s_Over=0;goto RET;}}
        f(AlarmTime==1){
        DELAY(10);         //延时2ms
        if(AlarmTime==1)  continue;
        else goto LOOPK0;}
       else goto LOOPK1;}}}
RET:
    Time5s_Over=0;return(Keytime1);}

网友A:
RA2模拟口 ?有没有修改控制寄存器,把模拟口配置为数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