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于自制的KIT2已经支持大多数PIC单片机烧写。

楼主(2007-04-23):
KIT2的电路很简单,便于自制,支持低档,中档,18,24系列所有FLASH型号的烧写,而且已经支持部分较新型号的在线调试,并已经开始整合到MPLAB中。

楼主:
电路图1

楼主:
电路图2

楼主:
以上电路图为PICkit2 v2.01软件说明的附图

网友A:
PICkit2 的硬件设计还不错,

但实际上它所支持的器件很少。有点‘逗你玩’的感觉。

只需打开MPLAB-IDE查一下就知道。

楼主:
5楼的:错了。

实际上已经支持低中档的全部FLASH型号,和18,24系列的所有型号。目前的版本是2.01,如果是中档的,只需要选择中档型号,可自动识别芯片型号。

楼主:
补充:

MPLAB的确支持的不多,不过另有一个烧写软件:kit2 V2.01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