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819芯片使用内部时钟问题

楼主(2007-04-23):
各位大侠,我是使用PICMATE2002仿真PIC16F819芯片的,现在要烧写程序,而且在电路板上不准备外接晶振,想使用内部时钟,想问问,除了烧写的时候选择INTRC OSC之外,还需要怎么样设置?程序上要修改什么?谢谢!

网友A:
没得。

可能有几种频率可供软件选择,小心一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