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老是出这样的错,帮我解决一下吧!

楼主(2007-04-24):
檫除是显示成功的,但察片时都出现下面这样的错,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吧!!!!!
Device Type: PIC18F252
Address Range 0-386f

Program Memory Errors

楼主:
错误地址是

0000:    EF1E  EF04
002C:    3854  3800
02FA:    DA14  DA00
02FC:    EF92  EF80
031A:    DA04  DA00
031C:    DA03  DA02
031E:    DA02  DA00
0320:    DA01  DA00
0324:    D9FF  D82E
0326:    D9FE  D82C
033E:    D9F8  D820
0356:    D9EC  D808
036E:    D9E0  D800
0370:    D9DF  D80E
0372:    D9DE  D80C
038A:    D9D2  D800
03A2:    D9C6  D9C4
03A4:    D9C5  D9C4
03AE:    C088  0000
03B0:    F083  0000
03B4:    0589  0581
03B6:    E103  0001
03B8:    0E02  0E00
03BA:    6F85  4E01
03BC:    D002  D000
03BE:    0E03  0803
03C0:    6F85  4984
03C2:    EF59  C941
03C4:    F000  D000
03C6:    C08A  C082
03C8:    F083  D082
03CC:    058B  0180
Any additional errors are not displayed.

网友A:
有两个原因:

1.芯片坏了,2,在线烧写才会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