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PWM功能。

楼主(2007-04-29):
刚接触PIC,准备用一款PIC18F的产品,有5个PWM,2个UART口,听他们技术支持说5个PWM的输出都是一样的,我晕啊。既然是一样的,那还需要5个PWM输出干什么呢。就一个PWM口,我连5根线不就ok了。
有高手知道5个PWM(或者同类其他产品中的PWM)输出是否可以不同的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的一个产品就需要用到了。。。

网友A:
哎……,你就不能自己看一下DATASHEET吗?

FAE说5个PWM是一样的,就是说这5个PWM功能都是一样的,彼此独立,可以分别单独操作

网友B:
re

也不一定。单片机的PWM号称几个通道,其实大多数都是只能输出一样的频率,只不过占空比不同而已。datasheet的确要认真看下。

网友C:
反逻辑

kevinleez 兄,"就一个PWM口,我连5根线不就ok了。"

我们反逻辑思考下,假设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为什么microchip不号称有50个pwm???

由此可见,你的推论有问题,哈哈:)

楼主:
呵呵...各位说的都对.

是我解释的有问题,我是希望一个频率就可以,只要可以改变展空比.

网友D(2012-04-17):
PIC18F系列有3个增强型ECCP模块,每个模块都能最多发出4路PWM波,看data sheet可以知道每个模块发出波形所对应的管脚

网友E:
为什么不看datasheet?

网友F(2012-05-18):
每个pwm 输入 都可以在mcu里面来设置 让他们不同步或者单独工作。

网友G:
照你说的,那32路IO也是一样呢,设计那多事根据市场需要的

网友H:
有点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