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IO口怎样读三态:悬空/接地/接VCC三态?

楼主(2007-05-15):
PIC16F873,RC口是设置为输入状态.
分别读入0,1,浮的三种状态

现在知道0,1的读入,如果RC口悬空的话,读入是什么值?

硬件怎样设置?读入标识为什么?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不确定,不是0就是1呀

不确定,不是0就是1呀

要判断是否悬空,口具有内部上拉和下拉就可以,如上拉读到1,下拉读到0,就是悬空了。
或者你给口上加个可控的外部上拉和下拉来判断

再就是在口上加个rc输出0,1来判断是否悬空了

网友B:
“如上拉读到1,下拉读到0,就是悬空了”

不一定对,要看是否带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C:
非典应用。

输出1,马上读回
输出0,马上读回

读到全1,接的是高
读到全0,接的是低
第一次是 1 ,第二次是0 ,外部悬空。

注意外面拉的是弱 "1" 或 弱 "0",避免强 "1"和强 "0" 打架。

网友A:
回yewuyi

当然不要了

网友D:
都知道悬空了,还读什么劲?

网友E:
LS,就是不知道是否悬空才要判断啊

网友F:
谈的元的想法不错

不过PIC很少有既带上拉又带下拉的IO,至少要外加一个5K下拉电阻.前提是LZ说的,要直接接地或VCC.

网友G:
口上加RC怎么判断啊?

好象要固定负载才好设置RC的参数吧?

网友A:
请注意,4楼朋友的创意好

请注意,4楼朋友的创意好

我已经验证,但时序要把握好。就是输出1后要延时哈,就是输出0后也要延时哈,也不要太久。30US左右,要自己验证;太短,电平未建立好。太长输出的1会变低。
  这样一来,一口可以读2个开关,还可以检测开关线是否断(即悬空),

只要接个限流电阻,一个口又少了上拉或下拉电阻,太好了。连电容都省了,

就是不知有无什么隐患没,大家讨论哈嘛

网友B:
隐患肯定有的……

早就有帖子说过了把?

网友A:
楼上兄再说哈,怎样?

网友B:
我讲不如shiaf讲了……

记得以前shiaf曾经就检测原理和弊端都做了介绍的,但俺找不到那帖子了……

网友A:
我也找了,找不到才请教兄台的

网友A:
那请shiaf 再讲下 其弊端

那请shiaf 再讲下 其弊端
谢谢

网友F:
他已经讲了弊端

"注意外面拉的是弱 "1" 或 弱 "0",避免强 "1"和强 "0" 打架。"
强1强0打架肯定是不行的,可能导致单片机PIN与PIN之间短路,也就是电源直接短路,这是危险的行为.我曾经做过试验,虽然不会立即烧坏单片机,但两个端口的电压都是VCC1/2,对TTL触发的IO口来讲,读出值的始终为1.且严重发热.
另外对于输出1,立即读入这个概念,需要考虑的是外部电路的线间电容的影响,电容大了,显然立即读入的数值有误差.

网友C:
弊端就是外部的分布电容,IC 内部的分布电容未知。

就怕不同的应用,延时时间不好把握。

网友A:
呵呵,打架肯定不会

呵呵,打架肯定不会,你要加个隔离电阻呀。

延时时间的确需要把握好。

我还以为有其他 弊端  比如口易坏...

网友F:
既然端口外的分布电容不好办,那就加一个电容.

弄一个101的电容并上,连按键消抖处理都可省了.

网友A:
电容

电容我觉得可以,

假如有几十个输入的话,成本要增加不少,

网友F:
电容在电路中是没办法避免的.

既然是要用到端口的3态,肯定是为了节省IO口,相比之下,增加几个2分钱的电容还是划算的.

网友H(2007-06-20):
大多数情况是不能出现管脚悬空的

大多数情况是不能出现管脚悬空的

网友I:
可以这样

在i/o口外串一个电阻对地接一个电容在接要检测的引脚,
i/o口送1送0都读到0,要检测的引脚是0
i/o口送1送0都读到1,要检测的引脚是1
i/o口送1读到1,送0读到0,要检测的引脚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