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烧写进PIC18F248中?谢谢!

楼主(2007-05-17):
如何将程序烧写进PIC18F248中?谢谢!
我刚刚接触这类芯片,不知如何烧写,用什么方式,什么工具?
请指教!

邮件:zwm@hqiti.com

楼主:
是在板上烧写

采用ICSP方式,不知如何烧写

网友A:
你可以用仿真器或是烧录器都可以烧写

烧写18F的只需五跟线,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是否有接口,电源和地,VPP,PRD,PRC.可以用ICD2来烧写这是仿真器,集成开发环境有MPLAB 6.6,你可以随便下载那一个版本的,用C的话你可以安装MCC18 3.0

楼主:
谢谢

板子上有六针接口,其中有电源和地,VPP,PRD,PRC.
还有一个闲置不用。

楼主:
ICD2价格大概多少?

ICD2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B:
国产1000以下

网友C:
ICD-2 ,我买贝能的¥400

还不如买个100多块的编程器划算。反正都是把代码下到芯片上。目标板是自己焊的。
建议到WWW.PIC16.COM看看

网友D:
icd2,自己做呀

可以自己做一个ICD2来写程序并还可以在线调呢,多方便,有什么需要,请说出来,大家切磋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