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如何在复位入口地址处放一条NOP?

楼主(2007-05-22):
这条NOP是ICD2调试必须的,所以没法了。知道的师傅出来说两句,谢谢

楼主:
我说的是复位入口处如何放置?

指令我知道啊,谢谢

网友A:
用伪指令指定地址

网友B:
re

编译选项里,选择compile for ICD,编译完了在View -> Program memory里看,自动帮你在复位入口加了NOP

网友C:
编译应该有这样的选项。

网友D:
不需要考虑,编译器自动完成

楼主:
谢谢 martin 老师

谢谢 martin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