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使用PIC16F684,电流在问题??

楼主(2007-05-28):
今使用PIC16F684,在SLEEP状态,I/O不没接任何东东,电流是有35UA.何原因???

楼主:
使用是周立功的烧录器,此烧录器没有加密功能.

网友A:
在 sleep 前 I/O 口是什么状态?

要想功耗低,如果I/O 口是悬空的话,那就把 I/O 口设置成输出状态。如果 I/O 口 接了固定电平,那就把 I/O 口设置成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