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用C编程奇怪的问题,大家帮看看

楼主(2007-06-05):
我用PIC实现将E2PROM的值读出,然后用串口发送出去的功能,用C语言编程实现.我先在bank2定义一个静态数组,将从e2prom中读取数放入,然后通过串口将该数组的值发出(这里串口发数是通过一定的协议,实际上是需要接收和发送数据的)。我单独试过从e2prom读数和通过串口发数都是没问题的。当我把两部分程序加在一起的时候,在读取完e2prom的数据后就进不了串口接收中断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读EE的时候,你可能关闭了GIE

读完后没有及时置位GIE

楼主:
中断没问题了

中断可以进了,但是读回的数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导致串口通讯协议出错,但是还不知道是在哪把读回的值改变了.

网友A:
很明显的中断控制不当的问题

请去看关于中断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