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参太多怎么办?

楼主(2007-06-07):
在函数声明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pv,unsigned int sv,
             unsigned char led1,unsigned char led2,
             unsigned char led3
             );
本人觉的很难看,有更好的主意吗?

在函数定义时倒好办
1:新写法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pv,unsigned int sv,
             unsigned char led1,unsigned char led2,
             unsigned char led3
             )
{...
 ...
}
2:老写法
void display(pv,sv,led1,led2,led3)
unsigned int pv,sv;
unsinged char led1,led2,led3;
{...
 ...
}

网友A:
喜欢用struct么?

网友B:
这样写通不过吗?

unsigned int pv,unsigned int sv,
             unsigned char led1,unsigned char led2,
             unsigned char led3

::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uint pv,uint sv,uchar led1,uchar led2,uchar led3

或者定义一个宏,LS说的结构怎么定义,俺也没用过

网友A:
仔细看看,你这个有点像将LED code显示在某地址

 void display(unis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 led),不讲究好看,讲究效率还是*好。c带有很多参数不难看。你去看verilog HDL代码后就不这么说了。如果你的参数很复杂而结构相似,那就还是struct耐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呀

采用结构或联合呀,

楼主:
采用结构或联合

那就不是形参了呀

网友C:
写法

那就只有用你的第一种新写法呀,我是采用的第一种新写法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