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PIC HI-TECH C编译器的烂。

楼主(2007-06-12):
我用PIC的C和HT的C编译器都有几年了,以前听别人说HT的C编译器很烂,但是我用了这么久,也没见有什么问题。但是PIC的,用起来问题多多,总结起来有几点:
1、RAM不会自动分配页面,必须指定在哪个BANK,不然全部定义在BANK0。
2、没有指定地址的某些变量会有冲突现象,表现为运行时会产生不明原因的错误,但把某些变量指定地址或者弃掉重新定义后问题消失。
3、程序复杂一点时,会有BANK分页的错误,表现为某变量本来定义在BANK3,但运行时当操作此变量时,并没有转到BANK3操作。
4、一个子程序的程序量不能太大,大约是不能超过2000行(具体不是很清楚,2000行包括程序空行,注解,括弧等。)否则无法编译。

  上面第2和第3点常常会搞得人几乎发疯,因为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程序上的错误,但是运行起来却象见鬼一样出错。以上个人看法,欢迎拍砖。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D版的原因?呵呵!!

网友A:
PICC就是效率高点

   确实有你说的现象。你不指定的BANK都给你链接在Bank0.不支持代码链接的重定位,文件或者代码太长就麻烦了。

楼主:
第4条其实不是编译器的错。

PIC单片机对子程序要求是必须放在页面开始的256字节内,如果一个子程序编译后超过256字节,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你用是PICC16吧

一个子程序的程序量不能太大,不能大于2K否则就编译不过,可能和单片机结构有关,1BANK就2K。PICC18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都说的些什么?

1、RAM不会自动分配页面,必须指定在哪个BANK,不然全部定义在BANK0。
能自动分配当然最好,多敲几个字母也不会死人。
2、没有指定地址的某些变量会有冲突现象,表现为运行时会产生不明原因的错误,但把某些变量指定地址或者弃掉重新定义后问题消失。
这问题还是从自己的程序找找原因把;
3、程序复杂一点时,会有BANK分页的错误,表现为某变量本来定义在BANK3,但运行时当操作此变量时,并没有转到BANK3操作。
这问题还是建议从自己的程序找找原因把;
2/3两条如果确定是PICC的问题,你可以联系MICROCHIP的工程师要求确认。
4、一个子程序的程序量不能太大,大约是不能超过2000行(具体不是很清楚,2000行包括程序空行,注解,括弧等。)否则无法编译。
我记得是代码量不能超过2K,不包括非代码行的把!你确定连注解都包括?
俺还真没写过2K的子程序。

引用 网友D: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PICC就是效率高点

   确实有你说的现象。你不指定的BANK都给你链接在Bank0.不支持代码链接的重定位,文件或者代码太长就麻烦了。
  ::俺没用过可重定位,但记得PICC好象是支持可重定位的!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第4条其实不是编译器的错。

PIC单片机对子程序要求是必须放在页面开始的256字节内,如果一个子程序编译后超过256字节,就会出现问题。

前256字节的说法是类如16C57C这样的早期型号,后来的型号基本上没听说是这样。

你可能用HOLTEK的东西多一些,说实话,俺还没感觉到别的哪个MCU的C可以象PICC这样快速上手,不是俺小视HOLTEK,HOLTEK的东西和PIC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呵呵,俺也是有用HOLTEK的拉

楼主:
回yewuyi

我这里说的是PIC的HI-TECH C编译器,至于说快速上手和档次,不是我这个贴的讨论范围。上面说的问题确实是那个C编译器出现的问题,不知道其他用过这个编译器的人是不是也遇到过。

网友C:
呵呵,我也说的是PIC的HI-TECH C编译器……

1:没办法了,他就那样,俺们只能忍耐,但这不是什么致命问题,自己耐心一点了
2:你的2/3条可能是你程序原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俺反正没碰到你说的问题,也没听说别人怎么说到这两个问题
3:子程序的地址限制只有早期的产品才有,而且通过跳转的方式也是可以扩展到全地址放置的拉,后期的产品这样的限制已经很少了,用C的话,你更加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拉,函数不能超过2K的限制是确定的,但一般也没必要写那么大的函数把?即使非要写那么大,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E:
第2,3条确实遇到过

特别是第3条,好像还遇到过几次,郁闷。
呵呵,但还是支持PICC

网友C:
既然如此,那么请问

2、没有指定地址的某些变量会有冲突现象,表现为运行时会产生不明原因的错误,但把某些变量指定地址或者弃掉重新定义后问题消失。

::是哪些变量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可能的话,不妨把程序帖上来让大家看看

3、程序复杂一点时,会有BANK分页的错误,表现为某变量本来定义在BANK3,但运行时当操作此变量时,并没有转到BANK3操作。

请详细说明

网友F:
我是菜鸟搞不灵清,我记得好几次都遇上过第3条.

我是菜鸟搞不灵清,我记得好几次都遇上过第3条.尽然改改编译选项就正常了,郁闷.

网友F:
但是除了PICC的,还有其它更好的吗?

我以前都是用8.50**版,

楼主:
第三条的错误现象图解

楼主:
定义

从这个图片可以看到,按键“key_l”定义为RD1,但是大家看上面的运行时的图片,当检测这个按键时,状态寄存器STATUS还在BANK3,其实此时按的是按键“key_s”

网友C:
TO hjh002

请仔细分析你自己的程序把……

哎,把按键程序写成这样,也真是惨不忍睹了……

楼主:
那你说说我的程序哪里有错误。

只要把“set_menu()”子程序的调用换个位置,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只要把“set_menu()”子程序的调用换个位置问题消失!

像这样:
// 按键操作
//--------------------
void     key_operate(void)
{
    if (!key_s )
    {
        delay_key++;
        if (delay_key>=220 && !key_s_down)
        {
            key_s_down=1;
        }
    }

    if (!key_l)    // [<] 键
    {
        delay_key++;
        if (delay_key>=220)
            key_l_down=1;
    }

    if (!key_r)    // [>] 键
    {
        delay_key++;
        if (delay_key>=220)
            key_r_down=1;
    }

    set_menu();

    if (key_s && key_l && key_r)    //三键同时松开
    {
        delay_key=0;
        key_ever = 0;

        key_s_down=0;
        key_l_down=0;
        key_r_down=0;
    }
}

楼主:
这是更详细的汇编代码图

上面清晰的显示,在读IO口的时候竟然还在BANK3。

网友C:
自己耐心一点查把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你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可能是PICC的问题,还是自己多开动脑筋把,我是不可能花费大把时间去看你这程序的拉,你不妨联系你的代理商的FAE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你帖出的部分程序,俺对你的程序提出几点建议:
1:一般不要直接操作IO口,尽量使用缓冲RAM,这是提高程序健壮性必不可少的方法,推而广之,对MCU的很硬件资源都应该使用缓冲积存器的方法操作,好处请慢慢体会把。
2:你那个按键程序实在是惨不忍睹,呵呵,好好思考一下如何解决?
3:你的程序中是否开了中断,请问在按键操作时如果发生了中断,并且运行到了断点会出什么事情?
4:很多人使用PIC,经常说遇到好多想不清楚的怪事情,在分析不清楚的时候,往往归结到编译器不好,仿真软件不好,芯片不好等等几大问题上,但绝多数都是自己写程序时候中断/MCU硬件特性/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当等等造成的,这些问题,靠别人是没有用的,斑竹不是没事情做,天天在这救死扶伤的,其实,俺最近忙的要命,都是抽空上来转一圈……

楼主:
我并不是让你帮我看程序

就是想告诉你,这个编译器会出问题。
你说我那个按键惨不忍睹,呵呵,我这样处理是本着简单有效的原则,我不知道你说的惨不忍睹在哪里,请直接指出来好了。我的程序是开了定时中断的,请问在按键操作时如果发生了中断,并且运行到了断点会出什么事情?没有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楼主:
项目已经完成,问题已经解决,只是把问题贴出来让大家看

网友:
这水平

这水平,唉!现在搞单片机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可悲!还要怪编译器?

楼主(2008-03-03):
嘿嘿

之前一直用的8.05版的,D版,不知道上面用过HT-PICC没有问题的同学是不是用的正版?反正D版的就经常出问题,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如下:

    buf=EEPROM_READ(0x7f);
    if (buf!=0x55)
    EEPROM_WRITE(0x7f,0x55);
     else
    EEPROM_WRITE(0x7f,0x00);
 按C标准,如果if 和 else 下面如果只有一条语句,是不需要加"{ }"的,但是由于EEPROM_READ() 和EEPROM_WRITE() 是在PIC.H里定义的宏,是由多条语句组成的集合,如果用HT-PCC8.05 D版编译运行的话,结果就是不论if里的条件如果,结果都会执行到EEPROM_WRITE(0x7f,0x00),造成错误.解决办法就是把if 和else 下面的语句都加"{ }" 或者换成HT-PICC9.6版.
    这个问题不能完成怪HT-PICC8.05,只是它不是那么符合C标准而已民.

网友G(2010-10-18):
的确有问题,而且还不止于此:@

网友H:
俺们用着不错。

PIC HI-TECH C全世界的使用者何止成千上万,
怎么可能也明显的BUG被你们发现。
(当然个别中间版本可能有些使用上的限制,如PICC9.70)。

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
不要误导新人。

网友I:
确实如此,且越新版好象问题越多,彻底不敢用了,老实用8.05比较保险

网友C:
之前一直用的8.05版的,D版,不知道上面用过HT-PICC没有问题的同学是不是用的正版?反正D版的就经常出问题,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如下:    buf=EEPROM_READ(0x7f);    if ( ...
引用 楼主:

是你没有符合C标准,不要怪到 PICC头上。

C标准本来就是如此,并未错误。

网友J:
叶大侠,这个编译器确实有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曾经有幸见过一次,编译通过,下载到单片机,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不对(不是正常的几个字符),重新编译了下,再下载就好了,同事弄得,我在旁边看的,同事说偶尔会遇到,我自己没弄出来过
8.05和谐版

网友K:
我经常碰到提示一个文件尾部missing new line.我就又回车又空格(不同组合)多了好几行,还提示missing new line。有时候重新编译就好了。有时候怎么弄都还有。虽然只是个警告,并不影响程序运行,可是经常被警告,感觉很不好。。不知道大伙碰到没?

网友C:
叶大侠,这个编译器确实有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曾经有幸见过一次,编译通过,下载到单片机,运行时数码管显示不对(不是正常的几个字符),重新编译了下,再下载就好了,同事弄得,我在旁边看的,同事说偶尔会 ...
引用 网友J:

这个有可能是下载器下载错误造成的,ICD2\PICKIT2类似的工具下载出错还是时有见到的。

另外,也可能是配置字乱的原因,也可能是上一次编译没执行正确命令的原因。

编译器也是机器,不会出现时好时不好的问题,如果出现这种问题,要么是代码问题,要么是执行操作问题,要么是工具问题。

网友C:
我经常碰到提示一个文件尾部missing new line.我就又回车又空格(不同组合)多了好几行,还提示missing new line。有时候重新编译就好了。有时候怎么弄都还有。虽然只是个警告,并不影响程序运行,可是经常被警告, ...
引用 网友K:

在文件尾加一行空行,也就是执行一次回车。

这个在很多编译器中都存在类似警告。

网友C:
好像是因为C文件对最后一行的字符格式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最后一个字符输入的格式不符合,就会出现这个警告,一般在最后一行切换到EN输入状态下回车一下就可以。

网友J:
配置字是写在程序开头的,下载器出问题倒是有可能,不过不正常的程序,再下载到别的片子里也不行,重新编译过正常的,再下载到别的片子里也正常,极少出现下到这个片子里程序正常,下到另外的片子里程序不正常

网友L(2011-06-17):
1.碰到过两个变量定义在一个bank里,编译没错误,从变量窗口看两个变量地址连续的,单步执行改其中一个变量从变量窗口上看把另外一个变量改了,没办法把其中一个变量更换到另外一个bank里就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更改一个变量bank位置其他都不动的情况下跟我水平之间是不是有关系。。但是真的只换了一下bank空间,,而且两个bank都是使用80%左右 开始和后来都没编译错误。。。。
2.还碰到过一个函数里两个连续的if()语句,第一个执行过后,单步调试发现第二个不执行被跳过了,,没办法把第二个语句掉到第一个前面去就好了,,(两个语句之间没任何变量相关联。。。)感觉上就是被编译器搞漏掉了的样子

网友M:
换位思考一下吧。如果你来设计编译器,会怎么样呢?

不自动分页也有其合理性的。

网友N:
不得不承认,第3条的现象俺也时有遇到。怀疑是D版问题,遇到类似问题时只能慢慢找,想办法绕过。还有,在编译器选项里需要设置为ICD2调试(如果用ICD2调试的话),有些新手没有注意到这些,RAM用的较多时,会覆盖到为ICD2分配的RAM空间,也会出现第3条的现象。

网友O(2012-04-10):
子程序不能太大应该是跟PIC的寻址范围有关吧

网友P:
建議用彙編語言編程, 雖然繁瑣點, 好在最為底層, 所有問題都直接, 軟硬件都了解, 編程就容易了.

网友Q(2012-10-14):
之前一直用的8.05版的,D版,不知道上面用过HT-PICC没有问题的同学是不是用的正版?反正D版的就经常出问题,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如下:    buf=EEPROM_READ(0x7f);    if ( ...
引用 楼主:
记得遇到过要把整型数写入EEPROM时出现运行错误,只能写一个字节,第2字节写不了。后来只好修改程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入。
大概是这种情形:
eeprom int i;    //声明存放在EEPROM的整型变量

i=0x1234;        //运行这条的结果,只写入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