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与键盘(研讨)

楼主(2007-06-19):
大虾们,能将计算机(PC机)的键盘用在PIC单片机上面吗?其功需要像在PC机上操作一样使用。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用什么单片机?

小几个键还可以,复杂了可就不行.
键盘输出每个被按下的键值,通常上电时还有PC机对键盘的自检,你必须要搞明白各种信号的含义.
另外单片机的程序容量也是问题.

网友B:
简直就是开玩笑……

怎么用?

按下F8能进入安全模式吗?

楼主:
16位单片机

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采用16位单片机(PIC或DSPIC)来与计算机的键盘连用,不知道这样行吗?望大虾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也叫大胆.

PS/2,或USB键盘, 看他的协议就行.  没什么难度的.
什么地方要用这么大个的键盘,  那你还真得有按F8进入安全模式的气势了.

楼主:
谢谢

其实小虾我只是这样再想自己用单片机来做一个如计算机形式的东西,以后还望大虾们多多提点哟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

你给键盘供上5V的电源,然后读其输出的键值就可以啊.
你单片机怎么处理那就是你程序的事了.

网友E:
照楼主的意思,要一个按键检测程序就好了

网友F:
键盘接口的协议有点特殊

类似于I2C协议。与单片机通讯没有问题。当然你的自己写借口驱动。

网友G:
PC 键盘

  PC 的键盘读取 也是先用单片机 8042 去读取, 然后用中断方式传送至 PC 的 CPU, 我在8~9年前就用 PIC16F74 设计 工控 PC 用的工控键盘,工厂至今还在使用,所以 不方便提供内部资料出来, 不过 键盘的传输方式也并不复杂, 网上都可找到资料, 所以要读出键盘资料, 网上搜寻一下, 还有, 可以参考网上有很多用 8051 去读键盘的程序, 改一下就可应该到 PIC 的单片机...

楼主:
谢谢

谢谢大虾们提供的资源,小虾会照大虾们的指引去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