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22):
我在www.pic16.com 和microchip的网站上下载了MPLAB IDE安装程序,在安装的过程中老是出错,无法安装.我用的是克隆版的XP的操作系统,可是在另外一个早期XP版本的操作系统上运行正常,十分不解,那位大虾能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计算机

你所说的两个操作系统是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装好后运行的,还是在两台机上装上不同的系统来运行的。

网友A:
网站

你去微芯公司的网站上下载一个不就OK了
"www.microchip.com.cn"是最新的

楼主:
怪事?

版本越新越容易出问题.我是装在两台电脑上,已确定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最新克隆版的WINDOWS XP很不稳定,安装了MPLAB IDE以后,重启后电脑会黑屏.还是装回原来的操作系统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杀毒软件关了再说.

有很多杀毒软件在装程序时会多管闲事.

楼主:
谢谢!!!

多谢你们的回复,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