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 i/o口输入不行 ,输出可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15):
void main( )
{
char i;
GPPU = 0;   //开GPIO内部上拉
//WPU = 0XFF;
TRIS0 = 1;//GP0,GP1,GP3 设置为输入,    其它为输出
TRIS1 = 1;
TRIS2 = 0;
TRIS4 = 0;
TRIS5 = 0;
for(;;)
   {
   //i2cjieshou(data);
   GPIO2 = !GPIO1;
   GPIO4 = !GPIO4;
   GPIO5 = !GPIO5;
   //i2csend(data);
   }
上面代码输出 可以!  GPIO1 输入1K的方波  读出来同过 GPIO2 输出 但GPIO2 无输出   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DDD

GPIO4 和GPIO五都有方波输出

网友A:
关掉比较器和AD

网友B:
输入口没做上拉电阻吧?

输入口没做上拉电阻吧?

网友C:
开通弱上拉

开通弱上拉WPU =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