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73的质量问题,

楼主(2007-06-17):
郁闷,用了MICROCHIP的MCU也有4年多了,,F73也用过好多个产品上,这次的问题让我以后用起来有点怕了,,,刚给一个朋友做的东西用了F73,,批号是PIC16F73-I/SP4AP   0648343,,芯片绝对是新的,和MICROCHIP别的芯片没什么两样,结果上电有时有时I/O口有高输出,,,因为是通过3K的电阻到9013来驱动继电器的,有时一上电就继电器动作了,,找这个问题,我反复看了SCH,PCB,然后程序的初始化等都检查了好多次,也因此改了初始化的运行程序,,一直没怀疑是芯片的问题,PCB上的104电容,复位脚等都检查了,而且概率是随机的,几乎是20%的出现,,不是每次都出现,这点问题搞了我2天,郁闷啊,最后换了个公司重新买了F73芯片才搞定,,,,,
来自 2楼

网友A:
LZ自己好好分析把……

第一:俺还没听说F73有假货
第二:你不妨把那个芯片内的所有程序都擦掉,只烧入正确的CONFIG,让MCU通电后OSC能工作起来,你再测试看看,还有你描述的现象吗?

如果没有出现,千万别有‘俺的程序没问题’这样的想法,给我老老实实分析自己的程序把,99.99999999999999%是你程序的问题。
如果还出现这个,恭喜你,你可以找MICROCHIP鉴定并索赔去……

总结:这样的问题,自己没有办法确定故障原因吗?稍动动脑瓜就知道如何确定是MCU问题还是程序问题了!我个人感觉,你程序问题的概率是99.9999%,如果按照我的方法确定是你程序问题,赶快想办法补救把,别等你老板给你开罚单……

网友B:
PIC16F73-I/SP4AP

SP4AP??????????

网友C:
我也出过这样的问题!

有时会有输出口不明不白的失效的问题,
查了好久,电路是很简单的电路,一换上别的芯片就好了。
卸下了的芯片仍旧能够烧录。

网友D:
瘌不出屎,赖茅坑,赖地球引力不够

有点意思

4楼果然是老9。。。。

网友E:
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不能排除有假货的可能.

网友D:
事出有因,这种是通常有两种可能

1)设计时没有遵照芯片的数据手册有关电气特性的说明,设计中对芯片的某些部分的使用超出了数据手册上的要求;比如从I/O口拉出的电流太大,向I/O里灌的电流太大,某些部分超频了,等等。

2) 假货;这种情况需要按照数据手册有关电气特性的说明分析,找出错误的源头,并能指出它与手册说明不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找权威部门做鉴定。

网友A:
呵呵,不是臭老9就行拉……

网友F:
weak-pull-up 提升电阻

1.  RB0~RB7 有 weak-pull-up 提升电阻, 程序若有出差错, 就会出现此现象, 如果用到 RB为输出时, 一般一进入程序时, 先将 RB 设为输出,并置为0,再将 OPTION REG 的 /RBPU 置为 1, 这样 RB 就没有内部的提升电阻.
2. I/O 脚先接一个 10K~33K 电阻至地端, 再由 I/O脚 通过3K的电阻到9013来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