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把电压拉低?

楼主(2007-06-18):
系统电源经78L05稳压成为5V,但是只要连接上PIC单片机,7805输出电压变为2.5V,我感觉PIC内部已经击穿,还有击穿一般由什么造成,请各位高手分析

网友A:
单片机里面有没有写程序?

如果已经写过,当心两个IO口短路,或者你可试一下将MCLR接地,看电压是否还降低,如果电压不降了,那么单片机应该没问题.如果电压还是一样降,就是坏了.
一般都是高压击穿比较多一点.

楼主:
单片机确认已经击穿

我把PIC16C54从线路板上拆下来,量得PIC VCC与GND之间电阻值为87.3欧姆,GND与VCC之间电压为88.2欧姆,看来这个单片机是完了,被击穿了,不过就是上厕所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就不工作了,奇怪!!!

楼主:
静电

我分析了一下原因,第一我没有把电源接反,第二没有接触强电,我拿线路板的时候是用手握着拿的,现我分析可能是手上的静电把PIC击穿了,但是PIC稳定性不是很好吗?疑惑中.......

网友B:
你中头奖了^^

PIC没有那么脆弱的,从俺手上至少走过去了100万片PIC,俺还没发现有被俺手上的静电打坏的,难道你的手上比较特殊?你手上的静电特别高?

呵呵,俺到是见过7805带载后电压下来的现象,那是因为7805坏的原因,但^^

16C54这样的东西简直就是超猛男级别的,建议你再仔细分析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