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论:可控硅与交流电机

楼主(2007-07-03):
小弟在用单片机控制一交流电机旋转项目,用1M电阻和两个IN4148来判断过零点,考虑到IO判断由1到0可能不是电网的真正0点,所以电网的下降沿加了一段1MS到4MS的(试了好几个值)延时,再根据实际值延时切正弦波,实现电机的不同转速。

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电机的最高转速好像并不是在过零点处切正弦波,在每个过零点(包括上升下降沿)后再延时一段时间使可控硅导通才能达到电机的最高转速,这是不是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它电压的过零点和电流的过零点不同步而引起的呢????

网友A:
驱动电流太小所致

在过零点触发可控硅,因电机是感性负载,过零点电压又低,所以此时电流不能立即上升到可控硅维持电流,应当加大触发电流和触发时间使可控硅可靠导通.

楼主:

现在可控硅的门级与单片机IO(4个IO并在一起的)之间加的是160欧1/2W的电阻,触发时间为50US左右,这样可以么,还是要减小门级电阻???

网友A:
电流还太小.

电阻改为51Ω,1/4W,触发时间100μS-300μS

楼主:

3Q,我试试

网友B(2013-05-05):
楼主还在不?请教下设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