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16位机与EEPROM

楼主(2007-07-12):
小虾我最近在搞一个PIC24HJ128GP206与IIC接口的24C04进行读写,但是始终没有读写成功,望大虾们帮帮我哟,谢谢!

网友A:
看这样的帖子就叹气……

请联系自己代理的FAE把……

他们最喜欢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B:
: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528266

另:如果是3V系统里面,应该使用24LC04/24AA04而不是使用24C04.

楼主:
解决了

问题也被小虾我自己解决了,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勉励一下……

网友C:
zzZZZZ~~~~~~~~~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