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 2 怎么老发现不了我的设备?

楼主(2007-07-18):
    我按照ICD2的简介把硬件都连好了,软件是MPLAB IDE 6.20,用户板上加了5V的电源,用6芯软线连接了16f877的相应管脚和ICD2,ICD2用USB连接电脑。
    一切都正常,但是在Debugger--Settings里面的Status中,Connected Status :Connected
Self Test
Target Vdd :Pass
Module Vpp :Pass
MCLR Gnd   :Pass
MCLR Vdd   :Pass
MCLR Vpp   :Low

在Power中 Target Vdd :     2.46
          Target Vdd :     8.95
          MPLAB ICD 2 Vpp:12.70
Download ICD 2 Operating System
显示“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4D, read=0x0)”
这就是没找到目标板,在电源设置中Power target circuit from Mplab Icd2这项打上钩也不行,再给icd2加个dc 9v电源也不行,是不我的板有问题,还是我用的给板供电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A:
呵呵,LS有说错了把……

从你给出的信息看,ICD2是连接正确的,现在是没找到芯片: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4D, read=0x0)

出现这有很多种情况,常见的有:
1:目标板与ICD2之间的接线不对
2:在MPLAB中选择的型号你目标板上的MCU型号不一致
3:如果打算DEBUG,请在OPTION窗口选择相应的DEBUG选项
4:检查CONFIG窗口的配置字,关掉WDT,BOD,PROTECT等

网友B:
应先把看门狗芯片摘掉

反正有看门狗的时候ICD是连不上的,是不是上述的错误信息就记不得了

网友C:
我也常遇到

1:拔电源拔USB线,然后再接上,过30秒再试
2:电脑重新开机(这个比较灵)

网友D:
很明显电源供应不足

电源电压VDD才2.X,VPP电压才8.X,首先VPP电压不足,不能使单片机进入编程状态,当然测不到目标板,还有这么低的VDD,如果开了BOD的话单片机也会起不来.估计是你目标板耗电太大所致.或者几个连线上面并了太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