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v7.61 忽然不能用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7-20):
家里和办公室的MPLAB IDE v7.61一下子都不能用了,前两天还用得好好的。
现象是打开以后出现启动画面,过了一会就全消失了,没了动静!!

不知道怎么回事,着急啊

楼主:
重新安装N次了~还是不行
也下了好几种杀毒的~杀了毒~
还是不行~~
日~~莫非要格盘了??

网友A:
估计是注册表里有什么玩意

网友B:
格式化后再装

网友C:
厉害的病毒.

估计是新病毒,一般的杀毒软件杀不出.惟一的办法是把硬盘格了重装

网友D:
7.60

装7.60,7.61为未经测试版.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E:
各位小心,7.61a的.prj不能用7.60打开!

  还有,内嵌的空间占用图表是假的!我用4011设计一个工程,ram咬紧牙开支最后多余30++byte,才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