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写的些啥我看不懂

楼主(2007-07-29):
用的芯片是16F684,老美的程序有点问题,要俺改,俺不认识这些东西啊,好像是BASIC语音的哦,怎么还有人用这么古老的语音啊?

网友A:
你写的啥俺也看不懂。

楼主:
图贴不了,手抄

俺积分不够,贴不了图,手抄了.

TRISA  =%00001010
TRISC  =%00001011
ANSEL  =%00000000
CMCON0 =%00000111
T1CON  =%00110000

 Version =1
 PAUSE   300
FOR  i=1 TO Version

     HIGH  Led_Grn
     PAUSE 100
     LOW   Led_Grn
     PAUSE  100

     NEXT  i
     PAUSE  300
     HIGH  Led_Grn

;BIT SETUP

    LOW  Led_Red

    LOW Led_Em1
    LOW Led_Em2

    Mtr_Fwd =0
    Mtr_Rev =0

    X = 1
    CurrCount =0
    BattCount =0
    C_Stop  =0

;*********************************
MAINLOOP:
       GOSUB  CheckCentDet
       GOSUB  CheckEdgeDet
       GOSUB  RevStat
       GOSUB  SetState

       GOTO   MAINLOOP

    ;----下面都是子程序 ---------

            .........

网友A:
这看上去就是BASIC语言

我从来没用过,应该可以下载到它的编译。

其中的Led_grn不知在哪被定义。HIGH和LOW无疑是将对应的
I/O脚置高或置低。PAUSE应该是调用某子程序延时(单位可能是
毫秒)。

楼主:
谢谢四楼的回复

楼主:
哪里有支持BASIC的PIC编译器

关键是这个编译器在哪里去下载,我估计老美用BASIC写PIC的比较多.

楼主:
找到了

还真有BASIC的编译器.http://www.melabs.com/products/index.htm,不过要
好几百个大洋.

网友B:
BASIC的编译器要是能达到C编译器的高效率那就好了。

网友C:
你自己就是一个basic编译器呀!

你自己将他的程序"编译"成流程图,然后自己用汇编写个程序不就行啦!

网友D:
还不如用汇编直观呢

网友E(2007-08-28):
老外的程序里面是不是用了什么宏定义呀

网友F:
我想这是C吧,它应该还有很多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