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正旋波逆变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08-06):
 用单片机做正旋波逆变器的问题,请高人指点
   现在50Hz的正旋波出来了,很纯正,但还没有测试THD,现在问题就是正旋波的幅度不好控制,虽然通过占空比的增加可以增大幅度,但是占空比的增加我想应该是按正旋规律增加而不是线性的增加,如果是正旋规律增加的话,就很麻烦了,乘法指令耗的指令周期太长,第一个脉宽没完第二个脉宽就到了,这样会波形畸变,
   请高手指教,指令周期 0.2us,16*16字节的乘法指令周期控制在100个指令周期内,谢谢

网友A:
小朋友,你没有搞错把?!

查表啊,查表多快啊……

不会告诉我,你不会查表把?

表怎么生成?鼎鼎大名的EXCEL知道把?!

网友A:
楼上,有没有比较不错的电动车控制的方案借鉴?

网友B:
楼上,

老兄,你要什么电动车跟我说就行啦.

楼主:
调节母线电压也可以做的到幅度的调节

   二楼的大哥,我的程序就是查表,一个周期有500个点,开环下通过带不同的负载(阻性,感性,容性)测量波形,没有发现明显的波形畸变,关键是幅度的控制也查表的话,那表不是非常的大!!!
   调节母线电压也可以做的到幅度的调节,但是既然用单片机(PIC)应该可以通过单片机直接调节占空比调节幅度。

网友A:
老谢啊,我就想找个做得比较好点的电动车方案看看拉……

最近有好几个朋友找俺捣鼓这东西啊,没玩过这东西,想研究研究啊……

呵呵,你的东西都是你的心肝宝贝啊,怕向你要不给啊……

无刷有霍尔的那种就行啊,想研究研究电动车需要处理哪些东西了……

网友B:
呵呵,没那么小气啦.

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不就行啦?

网友A:
恩,谢谢……

我的EMAIL:xinyuanjishu@163.com
QQ:        40485132(一般只在晚上家里上)
MSN:      打算申请一个,申请好了再告诉你

老谢,你比较方便的联系方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