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用电池方案

楼主(2007-08-26):
我手上有一个单片机型号为pic16f676,用的是32.768K的晶振,外加一个CR2032的电池,已经掉电保持4年了,现在用上去时钟运行还很准,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MCU处于32.768K工作频率时,功耗很低,很多MCU都可以实现

楼主:
请教"一级菜鸟"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保护,我看了一下资料说,要进入SLEEP状态功耗才你,那如果进入SLEEP就会导致时间不走啊,请详细帮忙分析好吗

网友B:
给你估计一下:

32K挂在T2振荡上用来唤醒MCU,唤醒后使用MCU内部的RC OSC工作,任务执行完毕后SLEEP,然后再等待32K唤醒。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MCU内部可能带有RTC模块,在SLEEP的时候可以维持振荡。

方法有很多种,自己看硬件电路就能大致猜猜了……

网友C:
TMR1在SLEEP下也能工作哦.

SLEEP的时候TMR1可以独立工作并可将单片机定时唤醒

网友D:
各位大侠!!!

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怎么飞呀飞呀飞不高!

关于电池的方案我可帮不上你,但有个小问题可以帮你

PIC16F676  这个单片机我这里长期备有现货,如有MICROCHIP  系列产品的需求

都可以来找我这只小小鸟,竭尽所能为大侠服务。

楼主:
谢谢各位

各位大虾,我已经了解一二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