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是用汇编好还是C好

楼主(2007-09-08):
想学PIC单片机不知是学汇编还是C好

网友A:
这样给你说

  你兄弟当年景阳岗打虎,哨棒就是c,拳头就是asm.最先比较急躁,用哨棒猛打,可惜打到树上了!那就用拳头肉搏,肉搏毕竟效率太低,最后又改为半截哨棒......拳头哨棒都需要的。初学建议用asm,然后上c。嘿嘿,最近烧饼啥价格?

网友B:
LS比较幽默……

哈哈哈哈哈哈……

^-^

网友:
两个 混合 使用 就最好

网友C:
汇编完全可以用C代替的

如果C代码很好的话,可以取代汇编的,只要的把你的C代码优化的很好

网友:
我的 宝贝 上面

网友D:
:

2楼太强了!!

楼主:

谢谢指点,太形象了,谢了

网友E:
eeproom太强了,敬仰一下

网友F:
本人认为,小于4K程序最好使用汇编.

大于4K的程序最好使用汇编,但是如果空间不紧张的话,可以使用C.C对于PIC这种小空间程序存贮器来说,不合适.

网友G:
插一句

无论怎样,必须先练好拳脚才去耍哨棒。拳脚没练好,哨棒在手里最多是个烧火棍。

网友H:
re

我1K的程序都是用C。

网友I:
小rom的pic 还是汇编

大于2k在考虑

网友J:
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汇编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汇编比较好.

网友K:
二楼的比如相当好!!

网友L:
先学习汇编然后学习C

建议先学习汇编,因为这样你可以对PIC内核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深入进去,并且MICROCHIP  很多的应用笔记都是汇编的,这样你参考这些资料的时候也容易

网友M:
先学汇编

我们人认为,初学还是汇编,然后学C。

网友N:
学习...

刚进公司,开始学习PIC,呵呵

网友O:
汇编要能看懂,用C

汇编要能看懂,用还是要用C.

说句实话,不会C简直谈不上会编程.

用C可以把程序做的非常模块化,非常利于集成和移植.

而且,如果想从一种单片机快速切换到另一种单片机,C的优势很大.

以后如果想搞,嵌入式OS,不会C,是根本不行的.

另外,C搞的比较精通远比精通汇编难.

网友P(2007-10-13):
先学汇编吧

C写的代码有时候调试不出来,看了汇编代码就会知道错哪了,当然最后的趋势肯定是C拉,因为没有测试员喜欢看着汇编测试你的程序的

网友Q:
二楼的很有才啊~~

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我也是被这问题常常捆扰着。
我现在只会汇编,感觉用的还可以,到这里看到大家的意见,我也觉得c是很重要的,至少我知道一种单片机一种汇编(在学校学的51,出来改学的pic),而会了c后就能通吃。想一想,不止单片机可以用c,和程序沾边的都有c的身影,我也要给自己充电,把c学会。

网友O:
C语言根本就不熟

"C写的代码有时候调试不出来,看了汇编代码就会知道错哪了"

怎么可能??????????????
如果有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
1.C编译器有编译错误或报警方面的BUG.
2.C语言根本就不熟,动不动思维就跳到汇编上去了.抽象思维不够.

网友O:
不是万不得已别用PIC的汇编

还有,不是万不得已别用PIC的汇编,
和别的种类单片机比,
PIC的内存分页机制,导致汇编编写太麻烦了.

网友R:
都要掌握才是高手

汇编能帮你解决底层的问题
C可以加快你的效率

网友S:
这样

对时间要求高的部分,用汇编.

其它不重要的用c吧.

网友O:
对时间要求高

对时间要求高,优化C一样不比汇编差.

一个程序,绝对不是采用汇编就快,这是误区,不管是C还是汇编,都要算法好,程序本身写的好才行.

C的效率是非常高的.编译优化后和汇编的差距只有5%-10%,如果一个项目,用C就差5%-10%的速度差距,不如用高一挡的型号更加划算.

网友T:
两个都精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