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运行结果和sim不同,为什么?

楼主(2007-09-09):
我用PIC16F685做一个解码的程序,为什么当用sim模拟端口时序作为输入时和用ICD2联机编码器的运行结果不同呢?

网友A:
一个是现实的,另外一个是理想的!

一个是现实的,另外一个是理想的!

网友B:
MPLAB ICE什么版本?

有些版本的SIM可能有BUG,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C:

   有很多的不同的。介意。软仿的话。还是用isis跟实况很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