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定义全局变量编译是老是出错??

楼主(2007-09-17):
PICC 8.05
报错如下: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D:PIC-mcu        estlcd.cce".
Clean: Done.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lcd.cce" "lcd.c" -O"lcd.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505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1 : not an argument: i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1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1 : not an argument: count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1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2 : not an argument: t0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2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2 : not an argument: t1s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2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2 : not an argument: tm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2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3 : not an argument: key_state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3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4 : not an argument: key_tcc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4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5 : not an argument: key_temp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5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6 : not an argument: new_key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6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7 : not an argument: run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7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8 : not an argument: buf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8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9 : not an argument: timer_5ms_ok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9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29 : illegal initialisa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31 : not an argument: seg_tbl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31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31 : illegal initialisa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34 : not an argument: io_init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34 : external declaration inside function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34 : ; expect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35 : { expected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finition: timer_5ms_ok (from line 29)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t0 (from line 22)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run (from line 27)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t1s (from line 22)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key_state (from line 23)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finition: seg_tbl (from line 31)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count (from line 21)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key_temp (from line 25)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tm (from line 22)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io_init (from line 34)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buf (from line 28)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key_tcc (from line 24)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i (from line 21)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40 : unused variable declaration: new_key (from line 26)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4 : function redefined: showbuf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5 : undefined identifier: buf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5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5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5 : undefined identifier: seg_tbl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5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5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6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6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6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46 : pointer required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74 : undefined identifier: tm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80 : undefined identifier: tm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02 : undefined identifier: timer_5ms_ok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03 : undefined identifier: TMRO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06 : undefined identifier: t0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10 : undefined identifier: t1s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14 : undefined identifier: tm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20 : undefined identifier: key_state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22 : undefined identifier: new_key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122 :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30 : undefined identifier: new_key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142 :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42 : undefined identifier: new_key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46 : undefined identifier: key_temp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53 : undefined identifier: key_tcc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166 : function declared implicit int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78 : undefined identifier: key_tcc
Error[000] D:PIC-mcu        estlcd.c 194 : undefined identifier: timer_5ms_ok
Warning[000] D:PIC-mcu        estlcd.c 205 : unused variable definition: newkey (from line 189)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Mon Sep 17 16:16:52 2007

程序: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50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c   0x01
#define dec   0x02

//函数声明
void  io_init(void);
uchar keyscan(void);
void  keyDo(uchar key);
void  lcd_display(void);
void  lcd_test(void);
void  delay(uchar cnt);
void  time0();
void showbuf(uchar x)
//end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i,count;
unsigned char t0,t1s,tm;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unsigned char key_tcc;
unsigned char key_temp;
unsigned char new_key;
unsigned char run;
unsigned char buf[2];
bit timer_5ms_ok=0;

unsigned char seg_tbl[10]={1,2,3};

void io_init()
{
OPTION=0x83;//FS/4时钟128分频
TRISB=0x06;
TRISC=0x00;
PORTC=0xff;
TMR0=217;
}

//bin-bcd
void showbuf(uchar x)
{
    buf[0] = seg_tbl[x/10];
    buf[1] = seg_tbl[x%1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cnt)
{
uchar j,x;
for(j=0;j<cnt;j++)
{
 for(x=0;x<256;x++);
}
}

//按键扫描
uchar keyscan()
{
uchar temp;
temp=PORTB;
if(temp&0x03!=0x03)
return temp;
return 0x03;
}

//按键处理
void keyDo(uchar key)
{
 if(key==inc)
   {
    tm++;
    if(tm>99)
    tm=0;
    }
 else if(key==dec)
   {
   if(tm==0)
   tm=99;
   else
   tm--;
   }
}

//lcd_test
void lcd_test()
{
}

//lcd_display
void lcd_display()
{
}

//5ms时间到处理一次
void time0()
{
if(TMR0<217)
 {
  timer_5ms_ok=1;
  TMRO=217;
   if(RC3==1)
    {
     t0++;
     if(t0>200)
       {
        t0=0;
        t1s++;
        if(t1s>=60)
          {
           t1s=0;
           tm--;
           if(tm==0)
           RC3=0;
          }
       }
     }
        if (key_state == 0)
        {
            new_key = Keyscan();
            if (new_key != 0x03)
            {
                key_state++;
            }
        }
        else if (key_state < 5)
        {
            if (Keyscan() == new_key)
            {
                key_state++;
            }
            else
            {
                key_state = 0;
            }
        }
        else if (key_state == 5)
        {
            key_state++;
            KeyDo(new_key);
        }
        else if (key_state == 6)
        {
            key_temp = Keyscan();
            if (key_temp == 0x03)
            {
                key_state ++;
            }
            else if (key_temp == dec || key_temp == inc)
            {
                if (key_tcc == 250)
                {
                    key_tcc = 220;
                    KeyDo(key_temp);
                }
                else
                {
                    key_tcc++;
                }
            }
        }
        else if (key_state < 12)
        {
            if (KeyScan() == 0x03)
            {
                key_state ++;
            }
            else
            {
                key_state = 6;
            }
        }
        else if (key_state == 12)
        {
            key_state = 0;
            key_tcc = 0;
        }
  }
}

void workdo()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ewkey;
io_init();
lcd_test();
while(1)
 {
   while(timer_5ms_ok)
   {
   timer_5ms_ok=0;
   if(RB2==0)
   RC3=1;
   else
   RC3=0;
   lcd_display();
    }
   time0();
  }
}

网友A:
去掉#include

在MPLAB里面有菜单设置芯片型号,在那设置型号即可

网友B:
兄弟不会是用汇编编译器编译c语言吧?

兄弟是把picc挂接到mplab中吧,建工程的时候有没有选中picc toolsuite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