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跑步机电机控制的方法

楼主(2007-09-18):
寻求跑步机电机控制的方法与建议,或请高手指点应查看哪类资料,在此拜谢了

网友A:
这样说未免太笼统了吧,你的硬件、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啊,您说是不是,要不就根据思路想出路,那网上的帖子还是会对您有启发的哈

楼主:
RE:龙在天涯

我用的是直流电机进行PWM调速,用光藕进行测速反馈,但我要求跑带上有负载与没负载时的转速恒定,请问如果调整

网友B:
PID算法知道吗?

根据误差校正转速。根据速度误差来调整PWM的占空比。
前提:你的转速反馈时间越短越好。否则容易发生速度振荡。

楼主:
RE:xieyuanbin

能否说得详细点,我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都说是PID算法,但就是找不到如果实施,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C:
你找对人了……

老XIE绝对是精通PID

网友A:
4楼道友,请教一下,可否知道PID自整定的方法,思路也好呀

小弟稽首。

网友B: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的清

所以要等有空来写了。

楼主:
RE:husq7926

大虾可否提供点点思路

网友D:
是无刷电机吗

有跑步机无刷电机控制器方案提供!
MSN:smog_xu@yahoo.com.cn
Mobil:13715378611

网友E:
这里商人还挺多的。 其实很简单

楼主(2008-10-23):
TO judge

可否指点一下,提供个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