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就遇到问题多多

楼主(2007-10-08):
我在MPLAB IDE v7.62里用12C508+汇编写了个小程序,编译后运行正常。

但是,我想查看一下:

编译后代码的大小, 存储器使用的情况,却到处找不到。

Memory Usage Gauge 饼图无任何指示,

网友A:
编译后会有提示,你自己仔细看手册把

楼主:
以下是编译后的提示信息,并没有发现资源的利用情况

以下是编译后的提示信息,并没有发现资源的利用情况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err".
Clean: Deleted file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cod".
Clean: Deleted file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hex".
Clean: Deleted file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lst".
Clean: Don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2C508 "FlashLED.asm" /l"FlashLED.lst" /e"FlashLED.err"
Loaded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cod.
BUILD SUCCEEDED: Sun Sep 30 10:28:27 2007

楼主:
是不是C语言的才有,而汇编的不支持

网友B:
在.map文件里

把.lkr文件加上

网友C:
加了lkr文件后有了Program Memory 而Data Memory还是没有

加了lkr文件后有了MAP文件
MAP文件里Program Memory Usage 有了内容(饼图里也看到了指示)
而Data  Memory还是没有(饼图里指示为0)

以下是MAP文件所有内容

MPLINK 4.13, Linker
Linker Map File - Created Thu Oct 11 08:50:17 2007

                                 Section Info
                  Section       Type    Address   Location Size(Bytes)
                ---------  ---------  ---------  ---------  ---------
                   .org_0       code   0x000000    program   0x00004c
                   .cinit    romdata   0x000026    program   0x000004

                              Program Memory Usage
                               Start         End
                           ---------   ---------
                            0x000000    0x000027
            40 out of 517 program addresses used, program memory utilization is 7%

                              Symbols - Sorted by Name
                     Name    Address   Location    Storage File
                ---------  ---------  ---------  --------- ---------
               DELAY100mS   0x000020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ELAY1mS   0x000017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L_LOOP_01   0x00001b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L_LOOP_02   0x000022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LOOP   0x000015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OFF_DL   0x00000f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ON_DL   0x000009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START   0x000006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Symbols - Sorted by Address
                     Name    Address   Location    Storage File
                ---------  ---------  ---------  --------- ---------
                    START   0x000006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ON_DL   0x000009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OFF_DL   0x00000f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LOOP   0x000015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ELAY1mS   0x000017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L_LOOP_01   0x00001b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ELAY100mS   0x000020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DL_LOOP_02   0x000022    program     static E:PICROJFLASH LEDFlashLED.asm

网友C:
还是搞不定

网友D:
lst文件

和你的项目名相同,编译后生成lst文件,前面部分是程序,最后部分有程序代码大小和详细的data区使用情况--所有未使用的空间都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