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提示打不开头文件?

楼主(2007-10-30):
初学PIC,请大虾们多多指教,我用MPLAB7.6编译代码,器件是PIC10F202,汇编程序如下:
LIST    P=10F202
#INCLUDE    <P10F202.INC>
_CONFIG _MCLRE_OFF &_CP_OFF &_WDT_OFF
    TEMP    EQU    0x10
    TEMP1    EQU    0x11
    ORG    0x00;
INIT
    MOVLW    0x00;
……

编译之后好多错误,第一条就是Cannot open file (Include File "P10F202.INC" not found)
我在Head files里面加进去MPLAB自带的P10F202.inc这个头文件,还是不行,
请问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样好了

把P10F202.inc文件拷到你现在工程的位置

楼主:
谢谢,搞定了:)

:)感谢~

网友B:
需要将头文件复制到工程所在文件夹,并且最好指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