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里主要还是ASM

楼主(2007-11-08):
PICC不是很好用吗,效率也很高,为什么大家都用ASM呢,PIC的汇编太复杂,堆栈处理,程序,数据切页我看了就晕。

网友A:
呵呵,我也有点晕~~

网友B:
赞成

我用的是C

网友C:
用PICC的也很多啊!

谁说都用ASM?

俺只有在PIC低端的MCU才用ASM,但现在低端的PIC MCU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D:
C是比较方便,但必须先学好汇编!

网友E:
学一点汇编

学一点汇编,有助于消除对单片机的陌生感。

但是C是必须学好的。
其实不光是C语言本身,还有单片机的编译器的一些特殊的地方,以及编译的原理,连接的原理,连接命令,这些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精通的难度远比汇编大。

学学汇编主要是为了了解单片机本身,在现在单片机的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下,用汇编,大可不必了.

网友F:
我感觉汇编的语法比C简单多了

网友G:
re

汇编语法当然比C简单
但就是因为它简单才导致编写复杂.结构性,移植性远远不如C.

网友H:
我一直用汇编啊,

不过现在在转C,趋势所趋啊

网友I(2007-12-09):
用C吧,比汇编好多了

我也是用了一段时间的汇编转C的,很方便,并且PICC感觉比C51简单

网友J:
C好点,通用一点

如果用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汇编,还容易出错
那也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