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7-11-13):
    为什么我在一个project里的一个文件定义的变量在另一个文件里是undefined identifier,这个project如果只有两个文件就没问题,文件多了就出现上述问题。
    难道我需要在每一个使用这个变量的文件都将这些变量声明成extern类型么
    编译环境 maplab ide7.62 + picc9.6demo

网友A:
当然. 通常是放到一个头文件中extern,然后include这个头文件.

楼主:
我有这样试过

我有这样试过,然后在main.c文件里包含着个头文件,也不行。
另外在每个.c文件里包含这个头文件,结果又成了重复定义

网友B:
还是去看书吧

楼主:
看了阿

看了阿,这不是理论联系不上实际嘛,没办法了才上来求助的阿

网友A:
在C文件中定义,在H文件中用extern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