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f68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11-27):
使用12F683单片机

使用GP0 做模拟输入,GP1做输出 ,
输入的范围是。0.19--1。58V
输出为0。5V--3V        能实现吗? 高手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A:
精度是多少?速度是多少?

12F683本身有AD输入,但无DA输出,不过可以用GP2上的PWM功能模拟DA输出,使用适当的RC滤波,如果DA变化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从LZ的要求看

精度应该不高
------------------------
输入的范围是。0.19--1。58V
--------------------------
精确到0.01V,范围是1.58-0.19=1.39V

楼主:
感谢xieyuanbin 和兰天白云 问题继续讨论中!

感谢xieyuanbin 和兰天白云 问题继续讨论中!

使用12F683单片机

使用GP0 做模拟输入,GP1做输出 ,
输入的范围是。0.19--1。58V
输出为3--0。5V        能实现吗? 高手能说说思路吗!?

输入的精度在0。01V 就可以。比较的精度不高。 例如:输入的电压在0。19V V-2V 都可以输出3-3。1V 正如xieyuanbin所讲,使用GP2的PWM输出。频率是10K,电压峰峰值5V 。GP2 脚接6。8K和22U滤波电路。问题:12F683的内部频率使用多大合适呢?8M 还是4M。 GP2上的PWM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宽度如何计算啊。大虾能给写个基本的流程框图吗?小弟刚接触PIC!

网友A:
你说,你的模拟电压频率要求要多少?直流输出?

直流输出的话(电压变化率不超过1V/S),就比较容易办到。至于滤波后的平均电压,基本与占空比成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占空比为100%时,输出电压基本接近5V,占空比为0时输出0V。内部频率可先试试4M。

楼主:
谢谢 问题继续。!??

楼主:
谢谢 问题继续。!??

电压的变化是比较慢的。不是经常的变化, 是要求直流输出,但输入电压的变化较小 如何解决啊。比率关系如下 :
模拟输入 Vin       输出:Vout

0.199v --------3V

0.251V------2.5V

0.316V-----2.0V

0.398V-----1.9V

0.5v-----1.8v

0.63----1.7v

0.79----1.6v

1.25---1.3v

1.58---1v

想用比较器中断。 GP2 输出PWM ,但VRR的值不能全满足啊。 应如何操作啊!
我的QQ:54549122 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 谢谢了

网友C:
感觉应该用PWM代替DAC

楼主:
谢谢 hotpower 的解答!

谢谢 hotpower 的解答!()

网友C:
哈哈~~~俺正被困在地里~~~

等俺腾出手脚来再说~~~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ownerEditAnnounce.asp?v=&id=2774325

楼主:
小小的建议!!

小小的建议 先模拟出S-8253B 1。2脚的输出给FET 。看是否工作啊?。。。。。。

网友D:
呵呵,LS正解

可以有多种检查方法的:
1、检测1、2脚电压
2、如LS所说把1、2脚接地测试整个电路控制是否正常
3、断开3脚,把3脚接VDD(关掉)再看
4、万用表
5、眼睛仔细观察
...

网友C:
2只小鸟俺任何方法都试了,现在有些小进展

但是输出11.9V.压差太大(12.3-11.9=0.4V).D2017发烫~~~正在调试.

网友D:
你是不是把DS接反了?

网友C:
晕!!!对称电路想错都难~~~

网友E:
汗一个,不是用FTD2017吧?

网友A:
晕了,你看过那个MOS管的数据手册没?

我在本站查了FTD2017,应该是三洋公司的N沟道MOS管,你怎么把他当P沟道的用???
即使是P沟道的,你现在的负载电流是多少?这个管子有0.02欧姆的导通电阻,上面电路有10A就有0.4V的压降了。

网友C:
哈哈~~~为什么说是模拟菜鸟了嘛~~~

俺用1A左右~~~

网友A:
有趣,那到底用的是什么管子?

那个RD0S干嘛用的,去掉行不行?怀疑你还是有个管子没通,看0.4V压降降在什么地方,是一个管子上还是两个管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