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IC或者disPIC 里面有4个独立PWM的 芯片吗

楼主(2007-11-29):
请教各位,PIC或者disPIC 里面有4个独立PWM的 芯片吗?
我想用它产生独立的4个不同频率的PWM信号。

网友A:
4个不同频率的PWM信号?

PIC不行,DSPIC不清楚

网友B:
好像有别的可以

楼主:
推荐推荐

网友C:
满足条件的dsPIC器件有40个型号

其中有4个PWM的有5个型号,有8个PWM的有35个型号。

这40个型号中,价格较低的是dsPIC33FJ64GP206

网友C:
顺便做个广告,需要免费样片可以找我

网友D(2009-08-07):
不同的频率似乎是不行的

网友E:
四,PIC 16位 PWM模块的特点
    PIC 16位包括DSPIC30,DSPIC33,PIC24FJ,PIC24HJ 4个系列,扣掉马达控制专用的这些型号不谈,其它型号,一般有5个16位定时器,靠OC模块产生标准的PWM。分析结果和上面的类似,可以用TIME2和TIME3产生2路硬PWM(利用OC模块),再扣掉一个系统定时器,还可以用剩余2个定时器产生2路软件PWM。如果允许周期一致,则可以产生的硬件PWM的数目就是通道数目。包括有9个定时器的型号,也是只可以产生2路周期不一致的硬件PWM,其余的定时器就可以用来产生软件PWM。

网友F:
4个不同频率的不行,大多数用的是同一个时钟,最多2个吧。

网友G:
大概看了30F2020的数据手册,好像四个PWM是可以独立运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