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可能要用到18系列,请问。。。

楼主(2007-12-04):
18的RAM,ROM也要分页吗,是硬件堆栈的吗,和其它8位机比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确定RAM要分页,EE内置

网友B:
RAM和ROM分页对使用者来说影响不大

只是定义的时候多加一个BANK指定而已。

硬件堆栈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简化了学习的门槛。

除非你打算拿ASM来写它,如果用C的话,基本上都由编译器给你做了,用户只需要关心你的应用代码,其它要操心的很少。

呵呵,俺个人认为PIC的C语言是各个MCU的C语言里面上手最快的一个。

至于和其它8BIT的MCU的优缺点,这个东西见仁见智,也不好妄言,自己体会了把。

呵呵,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老是换来换去?

新的项目又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