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系数的设定疑惑

楼主(2007-12-05):
现做2000W数码发电机,用dsPIC控制,现输出电压用些波动,当加上负载后,有明显的波动,对于这种情况,现在PID控制系数为 Kp 0.1,Ki 0.2,Kd 0.4,
C_P为0X4000,
PIDCoefficients[0] = C_P*(Kp + Ki + Kd)
PIDCoefficients[1] = -C_P*(Ki + 2*Kd)
PIDCoefficients[2] = C_P*Kd
不知道PID控制系数应怎么调整?

网友A:
尝试降低比例

楼主:
re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P.I.D三个参数含义

P为设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I为调整后设定值和实际值误差的积累,D是为达到设定值所需要的修改量的一种预测。

楼主:
对于PID控制系数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不知道关于振荡很频繁,漂浮绕大湾,偏离回复慢,波动周期长,振荡频率快,动差大来波动慢怎么理解为好,从波形上怎么看的准一些,波形有点逗是振荡很频繁还是波动周期长,或者什么都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