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在高温状态下发生短路卡死故障,请教XIEYUANBIN

楼主(2007-12-06):
电动车控制器在高温状态下发生短路卡死故障,请教XIEYUANBIN

   匠人最近接触一个电动车控制器的方案,在70度温度以下正常,但是温度升到70度以上后,经常发生短路保护故障,(电机卡死,系统进入短路保护)。电机转得越快,或者负载越大,或者突然提速,故障发生频率越高。

   初步判断:
1、怀疑CPU在高温下失效。尝试将CPU移到壳子外面(室温环境)。故障还是存在。
2、怀疑是mos管原因,但是无法确定。找不到解决办法。
3、怀疑跟换向有关,无法确定。

   电路方面:
   电机控制部分和PIC的经典电路一样。有续流保护处理。

请XIEYUANBIN或其他做过电动车控制器的达人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并请给一些建议:在高温环境,换向时,是否需要注意哪些软件或硬件方面的细节。叩谢。

网友A:
干吗不考虑PCB的原因?

网友B:
管子驱动

可能是你MOS管用得不好,或者驱动不行。
MOS管在这里是推挽驱动,上桥的开通所造成的冲击电压会通过MOS管的DG间电容耦合到同组下桥的G极,如果这个电压足够高,会导致同组下桥开通将电源短路,所以我们一般在上桥加上RC电路,使上桥电压上升时间延长,同时在下桥G极增加RC吸收电路滤除干扰,实际用示波器看这个上升时间大约在1-2微秒左右,下桥因为增加了RC,上升时间也是这么多。
我们在选用MOS管的时候,除了耐压,电流,RDSON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门极开通电压,一般功率MOSFET的门极电压均在1-2V,这很容易导致下桥被干扰而开通,所以应该选择门极开通电压在2V以上,最好在3V以上,而ST75NF75的门极电压达到4-5V,这也是大多数厂商选用ST管子的原因,虽然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产品稳定是有目共睹的。

楼主:
哦,现在板子上用的好像是NEC的K3435B。

去查查参数看。如有新进展再来汇报。

网友C:
好象最近用K3435B的很多哦……

楼主:
是啊,便宜嘛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是同步续流时

一般来说,换向发生过流保护的可能不大,同步续流电路做得不好,比如死区电容失效,或者管子关断延时超过死区时间,也极易发生此类现象。
NEC的2SK3435B对干扰的抑制还可以。就是电流耐压没有75管大,不过还不如用AOC的430,价格目前一样,性能还要好一点。

网友D:
图图图图

网友E:
CPU是什么型号,

有人说CYPRESS的,高温下80度以上有风险。

网友F(2010-08-31):
有人说CYPRESS的,高温下80度以上有风险。是真的吗?

网友C:
瑞萨据说75度以上AD飘。。。

网友G:
听一下课

网友H:
:lol3年的烙铁出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