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单片机用RC振荡器如何设置

楼主(2007-12-06):
请问一下PIC单片机用RC做震荡器时4Mhz的频率怎么选R,C的值比较好。其它的一些频率又怎么选择呢?

网友A:
PIC16F73的数据手册上有

楼主:
谢谢

谢谢,我看其它型号的怎么就没有呢,16F877,16F5X都没有,下载来看看

网友B:
RC值根据经验

大致的方向是周期T=2RC,注意电阻不要大于10K,电容不要小于22P

楼主:
关于RC选择的问题

想问一下楼上的朋友,我看DATASHEET里  3K《R〈100K,楼上说电阻不要大于10K。是不是写错了?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可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5.1K和100P

按我这种用法比较稳定

网友B:
大于10K比较容易受干扰

电阻过大,电容过小都比较容易受干扰导致振荡不稳定。另外电容过大,电阻过小会使芯片负担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