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问题!!!!

楼主(2007-12-12):
我是初学PIC。
要做一个采集卡。
其中有串口,USB。

现在的问题是串口的设置问题。(由于手上没有ICD2)
暂时只有软件仿真。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有没有错。

********************************************************
* 功能描述:系统初始化                            *
*                                                     *
* 输入参数:                                            *
* 返回参数:无                                          *
*********************************************************/
void system_init(void)
{
    INTCONbits.GIE = False;         //关中断
    //特殊功能寄存器设置
    //TRISC = 0b00000000;             //设端口RC7,RC6为输出
    TRISCbits.TRISC6 = 1;           //RX
    TRISCbits.TRISC7 = 0;           //TX
    /////////////////////////////////////////////////////
    //串口设定
    SPBRG = 0x81;    //晶振20M时波特率:9600

    //接收数据寄存器器设置
    RCSTA = 0x00;
    RCSTAbits.CREN = True;            //打开连续接收
    PIE1bits.RCIE = True;            //中断方式接收
    PIR1bits.RCIF = False;            //中断位清0

    //发送接收数据寄存器器设置
    TXSTA = 0x00;
    TXSTA = 0x20;//SYNC=0;BRGH=0;位必须设为0及异步波特率为低速模式

    //使能串口
    RCSTAbits.SPEN = True;      //打开串口

    INTCONbits.PEIE = True;   //允许所有关未屏蔽的外围中断
    INTCONbits.GIE = True;    //开中断
/////////////////////////////////////////////////////////
}

/********************************************************
* 功能描述:从串行口发送n个字符                   *
*                                                     *
* 输入参数:要发送字符的首地址和字符个数                *
* 返回参数:无                                          *
*********************************************************/
void SendNumChar(unsigned char *SendAddr, unsigned char Num)
{
     for(; Num > 0; Num--)
     {
        TXREG = *SendAddr;
        SendAddr++;
        while(!PIR1bits.TXIF);
        PIR1bits.TXIF = 0;          //未发送完毕,等待
    }
}

楼主:
谢谢!!!

请大家给看一看啊!!!!

我是初学者

网友A:
有误

1:根据数据手册,RX/TX端口搞错
2:TXSTA = 0x20;//SYNC=0;BRGH=0;位必须设为0及异步波特率为低速模式
  BRGH=1时,误差会更小

楼主:
谢谢,指点!!!

还有,那么这两个RX,TX要设置成输入啊,还是要设置成输出啊!!!

在异步通讯的情况下,请兄弟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