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12位ADC的PIC有哪些型号

楼主(2007-12-12):
不知道带12位ADC的PIC价位怎么样
看到一款PIC18F4523
用独立的ADC价格是不是会便宜一点

另外请教一下带14位ADC的PIC有哪些型号啊
谢谢

网友A:
LZ也太贪了吧

12位独立的ADC价格不便宜(8元以上)
18F4410,18F4420,18F4423,18F4431,16C770(应该便宜)

网友B:
LS推荐的不如我推荐的便宜,呵呵

我推荐PIC24HJ12GP201,另外还有dsPIC33FJ12GP201价格也差不多。

暂时还没有内嵌14位AD的Microchip单片机。

楼主:
谢谢

今天又算了一下12位精度勉强可以
其实我用10位的16F877A试了一下,发现只能精确到0.01V
只做了简单的软件滤波没有校准
另外请教一下,把ADC配置成用单片机电源作Vref对精度影响有多大啊
外加基准电压又要加钱,呵呵

等下查一下手册,看上面推荐的RAM有多少,我的16F877A用得只剩3byte了
实在省不下去了...

网友C:
PIC24FJ...GA...应该不错...

网友D:
4L,同问

把ADC配置成用单片机电源作Vref对精度影响有多大啊?
我也用877A,量了一下,5v变成了5.04~5.08,感觉影响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