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485问题

楼主(2007-06-28):
现在,我想用HT48R30做和电脑做RS485通迅,应HT48R30没有专用通迅口,HT公司说直接用I0口做,哪个朋友做过这方面的通迅请指点一下。还有一点,单片机和单片机通迅与单片机和电脑通迅,收发是不是差不多?先谢了

网友A:
用PIC吧,有专用通迅口

用PIC吧,有专用通迅口

楼主:
价格啊

价格一样吗,价格差多了啊

网友B:
哈哈 这个我行啊~

用单片机的串口先连接到一个1487的八脚芯片(转换为485通信),出来2根线,定义为a和b,2根线上要各串上10欧的电阻,买一个RS232转RS485的接头,a,b接到接头的RS485上,从电脑的串口接串口线再插到接头的RS232上就能和电脑通讯了~~不过,这个你要自己编通讯协议,和电脑上的通讯软件,难度也不小。。
“HT公司说直接用I0口做”不知道你以前是怎样读写24C02的,模拟啊~~

发个0CAH吧~(PIC单片机)

    BSF        LTX(IO口)            ;其始位
    CALL    DLY2MS  由通讯速率决定
    BCF        LTX            ;0位0
    CALL    DLY2MS
    BSF        LTX            ;1位1
    CALL    DLY2MS
    BCF        LTX            ;2位0
    CALL    DLY2MS
    BSF        LTX            ;3位1
    CALL    DLY2MS
    BCF        LTX            ;4位0
    CALL    DLY2MS
    BCF        LTX            ;5位0
    CALL    DLY2MS
    BSF        LTX            ;6位1
    CALL    DLY2MS
    BSF        LTX            ;7位1
    CALL    DLY2MS

    BCF        LTX            ;止位
    CALL    DLY2MS
接收就不告你了~~要自立更生啊,谁都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