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明示:用ICD2仿真可以,但目标板不能自己运行,在线等

楼主(2007-06-29):
用MICROCHIP提供的DEMO板和IDC2LE 使用附带例程,可以仿真,去掉ICD2后,目标板的程序不能运行,使用MAPLB IDE7.6和MAPLB C30

网友A:
config对不对?

DEBUG的时候,一般BOR都关了,需要把它打开吗?

其它CONFIG呢?

另外,用ICD2 DOWN程序的时候,俺发现有的时候提示编程芯片成功,但通电后芯片不工作的问题,可能是ICD2不是专业编程器的问题把,重新编程芯片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就把你的问题再仔细描述一下把。

网友B:
比较有可能复位电路没做好(或程序复位相关的寄存器没设好)

rt
其它可能:接ICD2 时 RB6-7 电平会受影响..

网友C:
没把DEBUG关了吧?

另外WDT?
一般是CONFIGER没弄好.

楼主:
还是不能运行

在下载程序时,已经关掉了DEBUG,试了各种CONFIG,仍然不工作,目标芯片是PIC24FJ64GA002,PIC24FJ64GA002的CONFIG要注意此什么?

网友A:
倒塌了……

你这是在和大家捉迷藏呢……

你先来一段:大侠明示:用ICD2仿真可以,但目标板不能自己运行,在线等

用MICROCHIP提供的DEMO板和IDC2LE 使用附带例程,可以仿真,去掉ICD2后,目标板的程序不能运行,使用MAPLB IDE7.6和MAPLB C30

再来一段: 还是不能运行

在下载程序时,已经关掉了DEBUG,试了各种CONFIG,仍然不工作,目标芯片是PIC24FJ64GA002,PIC24FJ64GA002的CONFIG要注意此什么?

你这提问题的方法真高,建议你联系你们的代理商的FAE帮你搞定把,这样的问题,他们一定很乐意帮你解决的……

楼主:
MPLAB IDE 7.6的CONFIG BIT 设置好后,能写入目标芯片吗?在这点上,MICROCHIP作的太烂!!!  以前用了几个它的芯片也是折腾好长时间才能工作!!!!

网友A:
如果MICROCHIP作的太烂,你用你认为更好的就是了

CONFIG能不能写进去,你自己翻一下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哎,你搞了半天,这还没搞明白?

ICD2可以把CONFIG写进去,MPLAB的ICD2编程设置采用默认值,不要修改任何东西。

网友D:
我认为mircochip的产品做的比较好

我认为mircochip的产品做的比较好,只是存在技术上的差异.

楼主:
搞定了,想不到是IDE7.60

搞定了,想不到是IDE7.60的问题,换成IDE7.52就好了,两个版本中关于PIC24FJ64GA002的CONFIG的内容不一样,晕死了

网友E:
7.60是有这个bug

7.61改好了